大水牛液晶显示器出现开一下就熄掉

楼主(2009-08-20):
大水牛液晶显示器出现这个症状请有关技术人员过来看看。
插上12V电源一开之后突然黑掉,不是全部黑掉还能看到一点点模糊的光亮
请问这样的情况回是那个模块坏掉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先找个代作高压板看一下~~如果不行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哦,谢谢两位,我先试一试

网友:
目前经过小修修,已经点亮了,上面可以显示出字迹,全部是白的,白的部分占了80%,
请问像这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小的不才还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下面基本可以进行大修了

网友:
还有人帮忙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是高压板的故障,现在你修完之后,就不好说了,好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看一下是排线的断了

网友:
是不是你在拆机的时候把屏线给拽坏了,检查一下屏线,如果屏线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只能再换驱动板了,钱挣不到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我喜欢用单灯高压板来试灯管,一试便知

网友:
谢谢各位了,目前液晶屏坏了,不准备在修下去了

网友:
应给是屏线 没有接好   你试试

网友:
感觉屏坏了!另外问下,我也有一个大水牛的显示器,是15.4的宽屏,屏坏了,但是驱动板没问题,这个驱动板能利用起来吗,如何往里面刷程序以点亮其他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