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09-08-20):
RTL8100C  4BA0401能代 RTL8100C 6247901吗?主板雷击了,不能开机,但加电后RTL8100C 6247901发热。这个芯片是不是跟网线信号有关? 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型号都相同了

网友:
其实也不用换了,直接取掉网卡芯片,就加多一张独立网卡不就OK啦!我前两个星期修N块这故障的板子,要换就要一摸一样的型号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