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23不触发

楼主(2009-08-20):
我是新手,才学几个月,有许多东西都不懂 还请大家多多指导。
    有个T23电脑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系统供电正常。待机电流0.3~0.4A,感觉有些偏高,待机时手模南桥有一点点温度,不烫手,测了南桥边上的电容 都无明显异常,下面我该怎么查呢,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T23待机0.3 0.4肯定大了。测量下有没有轻微短路的。

网友:
3  5V有没有

网友:
有3V 5V    我知道应该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测量,板子上的所有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南桥待机时有温度是不是南桥里面有问题?

网友:
IBM芯片
东芝芯片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