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掉电

楼主(2009-08-20):
开机半个小时这样就掉电,再开机时间更短几分钟这样就掉电了···是不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如果能持续半个小时,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散热看下``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

网友:
是2501 8个脚个小IC 太久没有修了 忘记是哪个了 你可以一个一个 换

网友:
硬盘接口那有两个,屏线接口下面有一个,靠近CPU风扇这边有一个,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你可以量 2501 的电压 那个有问题的 电压一般会上下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