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20):
我的
笔记本
现在玩DOTA老是黑屏,过大概10秒又恢复正常,过一会又重复上述状况,这样重复几次后,黑屏就跳不出来了,只能强行关闭魔兽,但能切换到桌面,桌面分辨率变了,这属于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加焊显卡 集成的加焊北桥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

网友:
先卸载显卡驱动,然后下载最新的显卡驱动装上测试一下,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卡的故障了;我碰到过一台ACER的笔记本,就是显卡故障,用一段时间之后为屏提供开启信号和控制信号的那部分电路性能不良了,导致用一段时间之后屏暗,后来飞了跟线上去搞定了,不过不能调亮度了,呵呵

网友:
凤凰捏盘
谢了,我自己现在还没信心飞线,没什么经验,呵呵,还要继续向大家学习啊

网友:
破晓
看来要找专业修电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