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改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8-20):
今遇到一台A30   开机亮一下就灭了,后面到看到一些很暗的图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现怀疑高压板有问题(用我接灯管试了也一样).现在想改一个通用高压板.
    问题是不知道些板给高压板供电是多少伏电压.找到一个保险和一个滤波电容.但都是给高压电路后面的两个小IC堆动变压器用的供电.     现在是改用一个通用板.一脚接地,从屏供电外接一控制电压.   还有供电不知道接5V 还是接16V .  高手指点.急,

网友:
通用高压板么?用可调电源,接上灯管测下试试

网友:
对啊,除非原来得没有电压!

网友:
IBM 高压供电 一般都保护隔离16V直接过来的。不过没改过A系列的,不确定是不是16V。你量下屏线到高压的那个接口不就知道供电是多少了,供电后面连的是大保险,接口那不会是一个脚的 一定多脚连一起,排除接地剩下的就是供电了。

网友:
买个原装拆机的也不会很贵的,如果没有改过,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改过T21的,直接把供电和控制角端接就可以了

网友:
谁知道OZ960S高压条IC那个脚是开关控制脚啊, 现在原高压板有个16V就用他了,现在找不到5V的开关信号..找开屏发现屏电路上的5V电压不太好取,电路都在内测.

网友:
5V的开关信号脚 与亮度调节信号相邻,找到亮度调节信号脚就好了,亮度调节信号比较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