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次修本本,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8-20):
今天接了一台HPV3000的
笔记本
,客户拿来说进水了。拆开里面还有点水,弄干净后看了看准备通电,插上电源,电源口的灯有亮,按开机键不启动。现在问题是不通电,板没烧坏的痕迹,不知如何下手,各位告诉帮帮忙,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牛.
水仅仅弄干净可不行的.
你要用电吹风好好吹几个钟头,扔到太阳下暴晒几个钟头也行.
基本没问题的.但是你直接上电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最好买个烤箱搞它十几个小时。。。

网友:
那要看什么地方进水了,查电压,开机芯片!

网友:
进水的 机器,在没确定 板子 里面 还有没有水之前 千万 千万 不要去通电噢,,只有你 把主板 烘干了之后 然后 再 去试 看 不行 就慢慢 查 咯

网友:
一定要先烘干了板子再上电啊

网友:
这样一怎,也许故障扩大了呢,进水我烘干啊

网友:
测北桥下方的TC8管接地想通,TC8旁是L13。是一对的。怀疑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先烘干再试机,你二次供电恐怕二次扩大故障。
先吹干,再放在太阳下暴晒,
现在的太阳很好哦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自己第一次修本哈,可以值得原谅的,但经过这次教训一定要养成好的维修习惯,这对于新手很重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