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902 画面求救!!

楼主(2009-08-20):
我的VA902,经常会出现如图示之杂讯,麻烦前辈指导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屏线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典型的屏线接触不良,做一下清洁就行了

网友:
非常明显是屏线接触不良,重新插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评先接触不好的话用胶带粘一下屏线比较保险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驱动板!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用复活剂清理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经清洁屏线这,目前已使用一天,尚未发生同样之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
建议屏线处用热熔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