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座的盖子怎么下?

楼主(2009-08-20):
笔记本CPU座的盖子怎么下?我看了一下.怎么都下不下来.

有没有什么技巧?

高手指点

网友:
等待中 求解 上面的那个螺丝知道怎么干掉

网友:
一般的都下不了,如果想加焊直接做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不掉。跟台式的拉杆座子结构不一样。

网友:
听超版的教导吧,我曾用暴力撬坏了一个,还没完全下来呢

网友:
如果找到合适的座就换个呗,用BGA直接做上去就成了,单独拆也没有那个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