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感阻值0.016正常吗?

楼主(2009-08-20):
三星R408机子进水,3.3V供电D13N3LT烧毁,去掉D13N3LT,测3.3V阻值0.001。摘掉南桥。测得3.3阻值0.016.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否是正常了?5V那里的阻值是0.545

网友:
先把3.3走向弄清
再量3.3线路是否有断路
不要动不动就取桥啊
如果不是桥那多麻烦啊

网友:
这个都量过的。。在这里只是为了方便描述,简单的说一下,肯定是有80%-90%断定南桥已坏了才摘掉的。现在只是有点搞不明白,用二极档测的3.3V电感阻值为0.016是不是还是短路在里面?如果还短路,南桥我就不定了,进水机修起来太过麻烦。我自已觉得好像是短路了,但是像CPU,显卡这部份周边的电容用二极档测得的数据一般也是0.0XX这样的,所以无法确定0.016这样的二极档阻值是否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