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3N 15寸液晶显示器屏闪

楼主(2009-08-20):
我拿到一台三星显示器,,开机屏闪,,拆开后也没看到明显还的痕迹,,我想问大家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查,,一般是什么故障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你的这个标题不对吧?713N是17寸的

网友:
三星713N 不是15寸液晶显示器,而是17英寸的,与屏闪与电源供电稳定有关,与屏线连接正常与否有关,与屏显芯片是否损坏有关。

网友:
没办法,,,没弄好,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