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00P4的三级管D13009K可以找什么代换?

楼主(2009-08-20):
本人是新手 此电源是突然坏的,坏的同时损坏一个硬盘,现在无输出电压,拆开后,发现大电容这边的三级管D13009K有问题,拆下来了,但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进行代换?
  哪个大虾可以告诉,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形状一样的所有13009都可代用,很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个J13009-2 还是不行

网友:
换了13009不好检查其周边电路

网友:
修电源要先检查辅助电源,再修主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以为这里没有半边天呢!还真找到和我一个战壕的女性呢!!希望能成为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辅助电源  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 就这么几个元器件 怎么控制的

网友:
C2625也可以,功率差不多

网友:
谢谢提示 13009 已找到 关键是不知道哪还有问题 我再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