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09-08-20):
一台LG显示器开机有高压,但没图象,测灯丝电压没有,尾板12V电压也没有,灯丝电压和12V电压都接有一个三极管,三极管输入极都有6.5V和12V,但中间那个极就是没电压,强行把电压拉过去还是没显示,调高压包后看见回扫线,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现在CRT彩显,尾板12V、灯丝6.3V供电均由“MCU”控制,当“MCU”中央控制芯片出问题或后出问题使“MCU”产生保护停机,均无显示。如果有高压,可说明高压包供电已经正常,但高压包质量好坏、G1、G2、阳极高压值是多少与显示器能否显示有很大关系。

网友:
LG的好难修哦   我修了好多都没修好
          你看G1有多少电压吗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只是对三极管,不太理解了。B基极,C集电极,E发射极。一般C极做输入,B极控制,E极输出。你换三极管再试试,还要查三极管的B极沿线,三极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2009-09-24):
这种问题在5V滤波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什么型号?

网友:
我建议你从信号线开始查起走~

网友:
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