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白屏!求助!

楼主(2009-08-20):
一台三星932GW,开机屏灯亮。
屏上什么也不显示,仔细看好像有一些横线!
屏:M190PW01    AUO的
电源输出:14V 5V 有
驱动板上: 14V 5V 3.3V 1.8V 有
屏上: 5v 3.3V 1.8V 也有
测屏线到驱动板排线无断线!
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有万能板可以试此屏吗?

网友:
三星液晶彩显出现时好时坏或白屏等与其屏芯片质量有很大关系!比如2005年生产的三星液晶彩显,普通存在驱动板“MCU”易受静电损伤,从而需更换此芯片的机子几乎每台都有可能会。最近,在网上询问三星白屏故障现象的人很多,而不少能修复的都是屏显芯片不良。

网友:
谢谢老顺子的回复!
那就是说。我遇到的这一台也有可能是屏上的哪个最大片子坏了吗?
哪里有售零件呀?

网友:
看看屏示IC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