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的修理

楼主(2009-08-20):
手上有不少台CD和DVD二手光驱,很多都是很久没用,不能读盘,光盘进仓都不启动,清洗过微触开关,有的可以好,有的不行,多时不用,原来好的也不行。一直没搞清光驱的工作原理,也没找到过这方面资料,请高手明示。

网友:
调光头吧,不行就换光头组件了,不过值得吗

网友:
就是  一般就只有调光头!

网友:
拆开光驱 在激光头旁边有个可调电阻 DVD的是两个 用万用表打下它的阻值 记下数值 然后调下可调电阻 让它的阻值是原来的三分之二 试试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猜你们就会说调光头,光驱无伺服,绝不是光头的问题,百分之80以上的光驱问题都不在光头上。光驱是如何初使化,工作步骤怎么样,主板上的硬件是如何调度的,IDE口是如何控制光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