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换固态后,,,固态电容发热.

楼主(2009-08-20):
主板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换固态后,,,固态电容发热.

3300uf  6.3V的电解电容换1500uf  2.5V固态电容
1500uf 16V的电解电容换330uf 16V固态电容..

新换上的两种规格固态电容发热,,估计都有60度..

网友:
不是吧,差这么多也可以呀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正负极装反了,还有你那个6.3V耐压的能用2.5V的代用?

网友:
电压差别太大,能不热吗。

网友:
没接反啊...接反的话..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固态电容有涂颜色的这一边的脚接负..别一边接正....电压方
面也不会成什么问题....电解电容虽然是用6.3V...但是CPU供电的电路实际上才2V不到...我用2.5V的己经够大啦...至于容量方面...网上搜了很多资料都是固态电容的容量为电解的1/4~1/2容量就够了..并不要容量要相等.

原来的5个CPU供电电解电容暴浆了3三....这板是技嘉的..不知是不是技嘉板都爱发热呢...

网友:
容量和电压差别太大,不能代用

网友:
网上很多代换方法都这样说...http://hi.baidu.com/qiu828/blog/ ... b2b4f01b4cffe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