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黑屏怎么修?

楼主(2009-08-20):
明基17液晶按开关后没有反应,怎么去确定是哪的问题,已确定是电源一体板的原因。再怎么查,我想自己学习修
黑屏

网友:
没说明白,上电电源灯亮吗?不亮查电源部分保险、管子。

网友:
保险 压敏电阻 大电容 还有桥堆

网友:
场效应管 保险 压敏电阻 大电容 还有桥堆

网友:
明基FP71G+S通电后没有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折了量变压器没有输出l输入有300V。板子型号是:4H。L2E02。A34。电源芯片是1200P40,我把它换了,换的是1200AP40,可还是一样的没有输出。

网友:
参考本电路修

网友:
如獲至寶,謝謝無私分享 感謝樓主大大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