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33M02的图纸啊!

楼主(2009-08-20):
一台进水的G33M02板子,从cpu到北桥之间有两个电阻没有了,r151和r126,谁有这样的板子帮我看一下吧,先谢了!!!
cpu

网友:
今天我正好接了一块这样的板子 帮你测试了一下这2 颗电阻 阻值分别是:R126 50欧姆,R151 24.5欧姆 也许是我表的问题 读数不一定精确。另外我向请你帮我将此板子的BIOS资料读出来,我现在的板子只走E0,还叫唤,怀疑BIOS程序出错了。谢谢!

网友:
呵呵,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非要的话,我给你,希望你能把维修结果贴出来!谢谢

网友:
我那块板子居然还是内存问题,换了几种原装的内存条,只有一个金泰克的牌子 ,是800的条子 上去板子就好了

网友:
我的bios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