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9-08-20):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看过有人改过电源,如下:电源IC拆掉,,,直接在光电耦合的3脚直接连到电源管的G极,,还要接个电阻什么什么,,忘了。。,请问这个办法是否行得通?是否稳定?
有没有详细的
电路图
发个来看看,,谢谢。。。。。。
电路图
电源

网友:
呵呵,,,我确定有,,,,我还有被改过的板,,,,,,,,

网友:
这么厉害吗?是谁发个电路图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以前我的师傅改的,,,我前天才从废板堆中无意翻到的。。。。。不过电源管的型号被人擦掉看不到,,所以我才发帖问问。

网友:
这是图片,,,我自己想也是没道理的,不过人家改出来的,不信又有点不甘心。

网友:
你说的是万能模块了,那玩意可比电源管大多了

网友:
那是万能模块。其实就是把原电源里面的震荡电路取消。用其代替
接法很简单,黑色接热地。红色接开关管C级,还有一根灰色悬空。

网友:
来个清晰点的你说的电源管的图片,这个方法我们如果学会了,以后连买电源IC的前也省了

网友:
这不是电源模块,是TOP206之类的三端电源IC,是可以这样改的!

网友:
这种做法在电视和一些小家电的开关电源里可以直接用,但电脑电源如果是辅助电源应该可以用,但主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应该不行吧,至少要换也要一组相同的吧??

网友:
呵呵,,主要是型号被人擦掉看不清,,不然自己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
改一个电源板也不贵,没必要自寻烦恼!!

网友:
只要能用 不影响他饿性能就OK

网友:
我们可以学学呀,发个电路图上来,遇到没代换的时候这方法不错。

网友:
维修主要是赚钱的一种手段为主,讲研究,开始不要太深入了吧。慢慢的来。别想一步登天了。

网友:
我也见过一台那样的机子 我想那台机以前是坏了电源IC的 找不到那种IC换吧 所以那位大师就改了 也是接了光耦 跳了个电阻 板子是搞得乱乱的 但是次级那里只有个12V 本来还有个5V的 但后来他搞了个5V的手机充电器在里边给驱动板供电 后来还见过一个12V的液晶电源里面也是没有电源IC的 那样改了是不是次级那边只能有一个电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