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什么情况下无法修复

楼主(2009-08-20):
原来记得在基地承接主板维修业务区老孙师傅说过,测量PCI的某个脚如果对地短路,就不要送修啦,哪个路过的大侠如果知道请告知,如果知道原因更好。

网友:
电路烧了一大片的,夹层板短路的,其它南北桥的就看过有没有这个价值修了。

网友:
知道啦
是PCI A14

网友:
还有就是最好把集成网卡去掉如果PCI A14还对地就放弃了啊南桥短路了啊
还有如果被别人修烂了也放弃哦
还有如果上假负载测到北桥线路对地也放弃哦
还有缺少零件的基本也放弃哦除非有相同的板子可以参考哦

网友:
PCI A14今天就碰到一块

网友:
PCI A14脚,靠近北桥芯片这边的从长的这边数。这个应该有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PCI A14脚对地阻值是1,也就是开路了,大家也没有碰到过?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PCI A14  是3.3VSB 供南桥和网卡的,这个对地短路了不是网卡就是南桥,这两个坏了也有办法修复的啊~~
无法修复还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除非是二修或三修的或者别人故意弄的问题,就没办法修复了!

网友:
1.找不到故障点
2.没有配件换
3.没有设备换
4.面目全非的板
...

网友:
PCI A14  是3.3VSB 供南桥和网卡的,这个对地短路了不是网卡就是南桥,这两个坏了也有办法修复的啊~~
只要把电路工作原理了解很内涵。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老孙说的是PCI的A14脚吧!!此脚为3。3VSB与南桥的3。3V VSB相通!!!如果没有南挂的多!!!

网友:
放弃最多的是老鼠拉尿的主板,霉烂的,再就是南北桥坏了没维修价值的板。

网友:
南北桥坏了,看你的桥的成本高低,如果桥的成本与二手主板的价钱差不多,就免做了。用来作料板算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专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