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高压保护芯片INL837GN的保护脚是哪个?

楼主(2009-08-20):
急用,飞利浦190EW9开机闪一下暗屏,去保护脚查不到INL837GN的PDF资料,有谁知道它的保护脚是哪个?知道的说下,谢谢,非常感谢了!

网友:
关注中,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建议楼主直接用高压条改掉好了

网友(2009-11-08):
晕啊..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0-01-03):
今天也接到一个一样的,找不到IC的资料啊。

网友:
终于修好了。9脚应该是保护脚,(个人看电路板意见,不对请指教。)发个INL837GN引脚电压,希望对大家有用。回复怎么上传啊。我晕

网友:
INL837GN引脚电压

249 Bytes, 下载次数: 7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9 Bytes, 下载次数: 2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第九角我试了不是保护角

网友:
9脚电压高于3V就保护,9脚经4个二极管到灯管的,管灯不好会保护的。我的就是一个灯管坏了,

网友: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这机器5v是正常,可是12v变成16v 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的呀

网友:
如果九角是保护角,把九角接地,有一个灯管坏了也不会保护的,我把九角接地,接三个灯管一样会保护
九角不接地,接三个灯管也保护

网友:
190EW9配件最难找,手头有个,现象跟楼上几个都相似,经测试是升压线圈SPW-099坏了一个,弄了两个SPW-068换上,好家伙,4个灯管都只亮一半,用一个好的SPW-099和一个SPW-068使用,又有两根只亮一半。
SPW-099现在买不到,INL837GN的资料又少,9脚接地还是老样子,不知“老郑专修”是如何修好的,现象是什么?
对了,该机型还有个最大的缺点,空间及位置没法改通用高压板,大家是这样认为的吗?

网友(2010-02-04):
同样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显示器,故障也一样,知道是其中一个灯管有问题,想去保护的,不知道是哪个脚,最后只好把灯管换了。

网友:
学习了 9脚是保护脚不能接地要断开我收上一台就搞定了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吧   这种件不好找 就算找到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不会呀  这种机器就是灯管的线头掉了  焊一下就好,就是拆起来麻烦 可以加钱嘛

网友(2010-03-25):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不是灯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保护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把灯管线焊好就可以了

网友:
把灯光引脚用压敏电阻短接试试

网友:
190EW9两个高压线圈是串接起来的,所以楼上虽然保护接地还是不显l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等待解决中

网友:
加电保护   9脚断开   是吗 我现在接手了一个  开机 第一次正常   关了在开  就保护 了  高压供电16V
  急求   LZ   发结果  是不是9脚断开

网友:
灯管便宜,直接换灯管呀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就别去保护了,有可能烧板子

网友:
灯管好好的,为什么会保护?是其本身坏吗?亮没两秒就灭掉

网友(2010-04-27):
这个还是换板的好,资料太少。

网友(2010-05-27):
我的是保护脚上的一个二极管烧了,去了保护就长亮了,没有节电模式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槿以去了保护但在无信号的时候会有节电模式啊~~不然这样就一直长亮也不是个办法啊~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长城的的,也是这个芯片,现在不知9脚是否是保护脚,不敢貌然支掉。

网友:
换灯管啊   不行的话就用通用的带用啊

网友:
NL 837 各脚定义
1 DRV1            16  DRV2
2 VDDA            15  GNDA
3 DIM               14 TIMER
4 ISEN              13  CT
5 PID                12 SSTCMP
6 RSTR             11 LCT
7 RT                 10 OVPT
8 ENT               9VSEN

网友:
我的是一根灯管坏了  我把久脚断开 就好了  但是用了一周又坏了

网友:
今天又修到一个开机亮一下就保护,查出是灯管的问题,拆开屏是一个灯管的线断了,我在不接线时开机试了下,断线的灯就亮了一半,还有别外一组灯管的头上有点发紫,接上线后就都正常了。楼上的用了一周后又坏了可能就是应为别外两根灯管发紫后又烧了。这个问题还是建义拆屏修,已除后患。

网友: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把技术攻关一味的都用在如何去掉电路保护,而不去研究怎么换灯管、如何把灯管换好?根据我最近修的机器,大部分的都是过保不久的开机黑屏现象,有九成的机器都是灯管问题引起黑屏,要么是灯管头线头脱落,要么灯管老化。我们都是更管灯管维修解决,根本不用修电路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个 。不晓得是哪里问题 还在检测

网友:
奇怪 。我怎么把保护去掉,亮了 在加上还是好的呢 ?

网友(2010-07-02):
9脚接地是 断开了再接地 还是直接接地啊?

网友:
我检测了一下灯管:4 支灯管有2只电流在0.3A,另2只在0.5A。应该这就是导致保护的原因。换灯管应该可以解决。暂时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