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20):
这板子原来用双条单面256内存条一直好好的。前几天把一条单面256M换成双面1G内存正常使用3天后就认不到1G内存条了。256的能认到但是用RST测试不能通过。256内存是好的,1G内存在其他板子上测试也是好的。槽用洗板水洗了又洗,还是不行。内存插槽打阻值,AD线全部540-570之间,供电,时钟正常,好的内存条用RST测试1-32M之前全部出错,是不是北桥挂了。
使用

网友:
大侠们给点意见。。。。。。。。。。。

网友:
刷下BIOS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通往内存插槽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256的内存认得到这么会是北桥坏了了!刷个BISO试下

网友:
经过加焊排阻、常管后,256与512都能识别到了。RST检测也正常,就是1G的内存还检测不到。
郁闷啊。刚加时都能检测到正常使用的,为何三天后就识别不到了。1G内存在别的主板上正常。

网友:
...........老板子上不了1G的内存,板子是好的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吧,新旧内存搭配使用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兼容不好会把内存,主板弄坏

网友:
这板子查不到厂商,不好找BIOS.

网友: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看一下北桥有没有虚焊,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