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主板开机一分钟就停,没有显示

楼主(2009-08-20):
有一块双敏3v-0 94 v-0主板845芯片组,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断电,而且没有显示,南北桥没有发热,请问大虾原因

网友:
会不会CPU过热保护了,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测温故障,温度虚高。换个CPU底座,塑料的换成铁的,不行只有加强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