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屏上有横亮线?

楼主(2009-08-20):
飞利浦107S6,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亮屏后屏上有几条横亮线,在屏的上方,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消隐线,你主要检查场 。 行。扫描电路的消隐回路。
要是满屏的回扫线那就是CRT加速极电压过高
也有的是因为视放电压过低
你可以检查上述电路
就不知你有没有维修基础喽?

网友:
有修主板和本本,CRT倒是很少碰,基本上没有修过,因为修本本时里面测电压都是直流,而CRT里高和电压甚至都达好几百,不知是不是从电源部份过来没有转换为直流还是。。。?万用表测时打什么档?另外通常所有说的场、行管是不是在电源部份还是在显像管后的尾板上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找本修电视机的基础书来看下比较好

网友:
没有几年的显示器维修经验建议你别去搞他
搞不出什么什么名堂的

网友:
场输出一般的都是集成电路,行输出用的才是行管
场输出是装在散热片上的
行管离行输出变压器比较近三腿的塑封管

网友:
楼主如果喜欢修CRT,或是业务需要,建议还是报个基地的:远程显示器班。这对你比较合适。能让你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