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P15L4 程序问题 看图

楼主(2009-08-20):
LXH-P15L4 显示器偏红按键板乱码。我看了好多帖子 都说是程序的问题,而且他们刷程序就刷好了。可我刷了程序机都开不了了,刷回原来的又可以开机,可故障还是一样。我刷了7个程序都是网上下的也有这个网上下过,他们刷那程序也用我刷了不开机,忧闷...............芯片是AT49LV001NT 我的编程器能支持这个MUC吧,我手动可以找到同样的芯片型号:VP-280的编程器,这应该和这没关系我既然可以刷回去应该是编程器没问题。为什么我刷的他们可以用的MUC程序,装上就开不了机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235-1-1.html 这是本论坛里下过的程序。我看他刷这个也OK了呀,问题和他一样

网友: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他换过驱动板所以程序不对,我把图片传上来你们看下,看这是不是联想P15L4的原状板子。这看看它这是什么驱动板要用什么程序才可以点亮~!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过,这是原装板子 那应该就是MUC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你 这是MCU坏了 你可以刷24C16可以好的  我 修过N个了都好了 或你可以进总线调也可以的

网友:
很可能是芯片坏了换灯管,换通用板子吧

网友:
24C16怎么换啊 他没那卡口

网友:
24C16我看见了,他是MUC? 不是那个AT49L什么的吗?晕我刷错了。

网友:
是应该刷了那24C16是吧 ?我用主板编程器刷那个AT4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