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一秒就黑了

楼主(2009-08-20):
我刚修的BENQ显示器,不加电,换了电源板后,修好后,显示器显示一秒就黑了。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导。。

网友:
高压板   C5707还有那两个方电容和高压宝加焊下    通病呀

网友:
我刚换的新电源板啊,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刚换新的就空焊了吗?

网友:
排除高压板问题,那就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电源板的12V5V供电是否正常?
你其实不用更换电源板
有电源模块买的
拆除原有电源板上的电源管
直接接上模块就可以OK了
还需要改什么高压条啊
整个的画蛇添足四不像

网友:
两个方向,高压部分电路,灯管!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部分是高压电路故障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按j键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