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3842爆炸应该查哪里?? 新手问题...

楼主(2009-08-20):
前2天修一台雷击的显示器,拆开发现7N60开关管坏了,但是手头没有这个开关管,于是就从自己用的一台显示器里先拆一个来用,那台显示器是弄好了,然后我自己那台就先放着,想着去电子市场买个7N60换上就是了

第2天,我去电子市场买7N60,没找到,只找到6N60的开关管,听商家说可是代换。
回家就把这个6N60给上了,搞完后,开机,就听见爆炸声,3842炸了,旁边有个电阻也爆了,查了一下是连接3842第6脚的一个电阻,那个开关管击穿了。

第2天下午我又到电子市场去买配件,这次买到了7N60,还买了UC3842,由于不知道那个电阻的阻值,我就随便上了一个22欧的电阻,搞完通电.这次不爆了,但是开不了机啊,显示器的绿色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开机没有高压声,好像电源部分不工作了.

我量了一下那个大电容有300V直流,但是接下来怎么查就不知道了

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个,希望有经验的老大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负载,接灯泡测一下主电源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后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换3842  换开关管,再查S极接地电阻,一般接上后,就是不工作也很少再烧3842的

网友:
楼主似乎太马虎了,一般开关电源出问题,要仔细查每个电路,元件也要注意。我写了一帖,楼主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很多事要慢慢的尝试。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网友:
给你一个3843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一般就是更换3842后 也同时更换电源管  还有检查S极的0.22欧姆的电阻,还有接3842IC7脚都会有个稳压2极管一般都会短路

网友:
把3脚和6脚上的元件查完.另外也要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又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电源灯闪应该是电源起保护了,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绿灯一闪一闪电源起保护了,查末级视放。

网友:
3842要是爆炸,场效应管肯定先坏了,接着就是一般供电7脚那一个稳压管,有时接三脚,有时接地,也坏了,场效应管S极接地的0。22的电阻,肯定要换的,多查查看,一般爆电源坏的就这些件了

网友:
你S级接地的电阻太大了,这样肯定保护的,3脚电压肯定高,会保护的,电阻应该用0。22,差不多的0。18也行的

网友:
新手你就一个一个量了

网友:
楼上的 你是典型的SB ,人家是新手  会量会弄还问?  你白痴 在者你要是不帮人家
就算了
还在这性栽乐祸的说什么新手你就一个一个量
我量你妈
不帮忙就别在这放P
好象你自己多会
你会个毛
像你这样的东西
应该枪毙
别活在这浪费粮食

网友:
注意发言的方式,粗俗的语言一律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