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69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09-08-20):
杂牌a69主板开机断电,  发现不接4口电源可以开机,接了开一下就断,发现一上管坏了换了后量4口没有短路,可还是一开就断电,又把电源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光是测量四口有没有短路
还要测量CPU供电处电感对敌是否短路

网友:
cpu 电感没有对地,如果对地的话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对地短路查像连的元件是否短路,如下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