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航嘉电源被雷击,无明显坏件,从哪里查起呢?

楼主(2009-08-20):
一个航嘉冷静王,被雷击了,没有待机+5V,短接绿黑线不起,测电容有300V,看电源内部无明显烧糊的东西,这个电源用的是SG6105DZ和DM311的芯片,本地买不到这种的芯片,无法代换..

请教一般雷击是坏什么东西?  从哪里查起呢?

看这电源挺新的,所以想给他修起来,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看来不太像,如雷击了保险烧掉,整流二极管也烧得多,照你所讲电容还有300V来看前面都没事,那就是启动电阻,945那只三极管。辅助电源管。看看有没事。

网友:
看来不太像,如雷击了保险烧掉,整流二极管也烧得多,照你所讲电容还有300V来看前面都没事,那就是启动电阻,945那只三极管。辅助电源管。看看有没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经常听见你们说启动电阻,可我现在都还不知道启动电阻是哪个?一般怎么判断好坏呢?谢谢!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部分了

网友:
待机5V没有电压;;先修辅助电源部分了;;看管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辅助电源都没有,还查什么启动电阻啊
DM311肯定挂了,买个才1元

网友:
楼上的,如果启动电阻坏了,辅助电源怎启动?怎会有待机电压? 就如你说的“辅助电源都没有”你不查启动电阻?不查945,不查辅助电源管,494等。你查什么?

网友:
前级坏的有,后级坏的的也有,但开关电源坏变压器的很少。。。

网友:
启动电阻就是那个接在主控制D极上面的那个大电阻。。。也是从300V最后面一个电阻,,可以自己跑一下,,,,雷劈了一般在220V电源插口旁边那个蓝色高耐压的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二手市场15元就可以购得一个好得二手点源,不要费这么大劲,要讲效率和性价比啊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再修主电路。

网友:
先修辅助电源,把+5V、+12-26V两组电压搞正常再说。

网友:
我也有个电源和LZ的情况一样。本来想进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结果不明白。说的含糊。希望高手回答。如果LZ解决了此问题。也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若有压敏电阻的话,先检查一下保险管啦, 还有就是在滤波电路前串联的一个NTC电阻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遇到菜头,纸上谈兵,真麻烦!

网友(2009-09-21):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雷打坏的航嘉。打开看了下494那里烧糊了一片。前级测了一下没有问题。晚上有时间了在搞了。

网友(2010-02-08):
没有待机+5V,短接绿黑线不起,测电容有300V  如果保险没爆  一般就是辅助电源管基极的启动电阻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