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30A图纸

楼主(2009-08-20):
那个朋友补上代换的芯片

网友:
好像1532可以用吧(不敢保证,没用过)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1530的电路 次级电源14V只有1点V,5V只有0.3V  刚开始就以为反馈电路的问题 搞了好久不行 后来就扔一边去换灯管去了 下午要下班的时候就去买了个1530(十二块大洋)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请高手指点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好像1532可以用吧(不敢保证,没用过)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1530的电路 次级电源14V只有1点V,5V只有0.3V  刚开始就以为反馈电路的问题 搞了好久不行 后来就扔一边去换灯管去了 下午要下班的时候就去买了个1530(十二块 ...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用的住吗,我修了一个这样子的,和这位说的故障相同,但是修完后,用户只用了20天,TEA1530就又坏了,换上就好,用一段时间又坏,不知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目前还没找到能直接代换的,TEA1532带不了TEA1530,5脚6脚7脚的定义不同,参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