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装不上系统,GO完重起到滚动条后就蓝屏

楼主(2009-08-20):
asus m2400装不上系统,GO完重起到滚动条后就蓝屏
把网卡取掉后过了XP滚动条不蓝屏,但装不完系统就死机,也不掉电。
听说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希望有解决该问题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掉电
通病

网友:
试试安装版吧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看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可能先不要装驱动

网友:
不行的话,刷 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内存问题 特别是自己升级过内存 2条不一样的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先单条试 还不行 就换条看看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

网友:
内存其一 前几天修了一台Z99T 问题来时不显,用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82A 更换内存问题一样.确定显卡空焊(显卡是插卡的),加焊后可以显示,但是到滚动条就蓝,以为系统有问题重做系统问题一样.我又换一条HP机器上原装条256的进不蓝了,然后认完驱动 我又把他原来的内存装上,一切正常,郁闷啊

网友:
2400是板载内存,取掉后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