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开机后开不了机

楼主(2009-08-20):
一片富士康主板。开机正常,关不了机。开机后按开关没任反应,不管在很么情况下。
进系统使用一天没有任何问题。关机后在按开关就开不了机。把电原拨掉在插上去可以开机。
更换过IO问题一样。接通电源后南桥旁有个电感有1.8V电压。跟内存是一个电压。关机后这个电压就没有了。这个电压待机就有的。是RT9214提供的。关机后测9214有供电就是没输出。更换RT9214无效。

另一片一样的主板。按开关没反应。按开关后有触发拉低信号到IO。IO也有发拉低信号给南桥。以为IO问题。更换无效。测遍了相关电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就上CPU  内存  显卡。。强行通电能开机。能进系统。。使用没任何问题。。。

以上主板换过好主板上面的BIOS。

已经修到没思路了。。。特来求助。。。请教高手。。

网友:
开机后不能关机,你先确定你的电源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你可能要换南桥,

网友:
检查开机控制三级管,有的话换掉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是集成在南桥的话就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