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打游戏死机

楼主(2009-08-20):
IBM T40
运行游戏死机
把板子拆下来以后发现电不亮了,插上诊断卡档38,加焊显卡两次均无效
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好珠,上电。
OK
装3D测试正常
很菜的故障
因为第一次修好本本,故发帖庆祝
显卡

网友:
楼主没有诚意呀
在那嘿嘿笑 也不知道把好酒搬几坛出来

网友:
T40典型故障,经常修T40的都知道,显卡好空焊或坏。

网友:
怎么我搞个R40当38是内存槽虚焊呢?难道当38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网友:
通病故障好修,但一定要自己多多收集和总结,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哈!

网友:
庆祝孤版也杀入本本维修,
档38,我认为在自检内存到显卡之间都有可能

网友:
地球人都晓得

网友:
现在还当新闻,晕

网友:
一般笔记本热散不好,最好不要跑3D了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不行干BGA

网友:
你不是版主本人吧

网友:
通病是南桥及显卡易虚焊

网友:
搞成了跑38还是比较难懂的。

网友:
孤帆版主初修本,但是他的功底在那里,假以时日,必定甩我们远远的。各位要加油。

网友:
哈哈哈,LZ蛮帅的,BGA经验丰富,且运气还好,T40做显卡失败的里例子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