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坏道太多

楼主(2009-08-20):
坏道太多,用哪个软件最好呀

网友:
3000用指令维修N2,,22开SF

网友:
小心哟,小心得不尝失哟.

网友:
就用PC3K 开SF,
你坏道太多,
我今天修了几个满盘都是坏道的盘子,都是直接开SF 。

网友:
用PC3000开SF,但要求很专用,熟悉ST指令,会备份和回写ATA,OVERLAY.VENDOR

网友:
谈谈无图纸检修显示器
根据显示器线路特征介绍一些实用方法(很浅显)与大家共享。
1)        从关键元件入手,由前向后查。
电源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行管,行变压器是测量的关键点。出现无光栅,指示灯不亮时,测量300V电压,可以确定故障在整流电路还是启动电路;沿着300V正端可以找到启动电阻,沿开关管发射极(或源极)找到因开关管击穿而烧断的取样电阻;沿着开关变压器次级可以找到各路电压输出,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出现无光栅,指示灯亮,从行管,行变压器检查。测量行管基极有无驱动脉冲,可以判断行管是否正常工作;`从行变压器及次级,检查高,中压产生电路。这些关键点的元件,工作在电压高,电流大的环境,损坏率极高。
2)        参考使用相同集成电路的线路图
不少的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彩显,很多显示器使用UC3842作为开关电源控制部件,LM1391作为行振荡电路,TDA1170为场扫描电路,LM1203为视频信号处理电路。在找不到该机线路图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使用相同芯片的其它机型线路图。
3)        用对比法检修
显示器视频电路,红,绿,蓝三个处理信号通道完全一样,每个通道由对比度控制电路,高频补偿电路,亮度控制电路,消隐电路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在检修视频电路常见的单色,缺色故障时,可以利用电路的对作为测量对照依据。一是测量对比:视频部分出现开路,脱焊,接触不良或元件损坏造成缺色,可以测量故障通道与另两个信号通道的对应点比较电压,电阻值,以确定故障元件。二是触摸对比:视放管工作电压高,功率大,温度高,当出现缺色,偏色,时有时无故障时,用手触摸视放管,温度明显与其它两个不一样的,就是该通道不正常,可能出现击穿,脱焊,断路等现象。
4)        缩小故障范围区域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能够正确确定故障区域,是迅速找到故障元件的有效方法。a)根据故障现象:出现无光栅,电源指示灯不亮,查电源部分,出现水平亮线时,查场扫描电路。出现缺色,偏色时,检查显象管尾部视放板;出现无光栅,指示灯亮,开机瞬间屏幕没有高压静电反映时,检查行扫描电路。b)根据供电电路:彩显电源通过开关变压器输出不同的电压值,供给不同的单元电路。一般5V给同步信号处理电路,模式识别电路;12V供给预视放,行振荡;20~25V供给行激励,场扫描输出电路;70~125V供给视放输出,行扫描输出电路。当显示器出现无光栅,指示灯闪烁时,一般是由于开关变压器次某一负载短路引起。用断路法,可以找到故障部位。c)用元件编号缩小查找范围,同一部分的元件,编号的第一位数字相同。例如:IBM6546-01彩显,出现灯亮,开机屏幕没有静电反映,测行管Q412基极无驱动脉冲,向前查推动管,可以确定编号是Q411,找到实物,可以确认。
5)        查找集成块关键脚的电压
显示器部分电路使用的集成块比较繁多,如场块,而且也是故障率较高的。检修时遇到没有资料的场块时,首先找到接地脚和供电脚。找到供电脚后,沿着线路板查找,检查限流电阻是否烧断或变大;如果限流电阻正常,电源供电脚电压正常,其它脚几乎无电压,则可能是集成块坏。
可见要修好显示器,首先要掌握它的整机构成,了解单元电路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维修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
...............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要是不行的话。
直接关个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