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0187和0191报错,求助!

楼主(2009-08-20):
今天接到一台IBMT40 开机0187和0191报错,不知道什么么问题,怎么解决,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求助

网友:
你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0187

网友:
还没有解决,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0187不是BIOS问题呀,用光盘解决就行了。

网友:
0187是无线网卡报错
你先把无线网卡取下看还会不会报错或在BIOS里关闭
如果确认是无线网卡报错
到网上下载个补丁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