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50代码就不动拉,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0):
bios 已经放过点,卡50不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等!

网友:
如果是AMD的主板的话 应该是BGA虚焊了  压下  或是用风枪吹下  看OK不

网友:
恩,应该是AMD的。NF的桥爱虚,加焊下桥。

网友:
如果是ASUS的板跑50有时候是正常的,可以显示的,我就修到过一片。如果是别的话那一般是 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cpu试过吗?

网友:
NF4-X主板,我压住主板南桥也没用,还是不过,可能真的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CPU是好的  在看北桥!!!

网友:
CPU是好的,内存好的,显卡好的``已经核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