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说说V星主板的维修吧,,,

楼主(2009-08-20):
我已碰到过好多块MS主板都是内存主供电电压已个2.66V而另已个为3.3V晕老,跑线路是到一个MS-5的芯片,想问问老鸟们MS-5的具体功能,和他主要控制些什么,被什么控制。。。
芯片

网友:
你量错了。你量的点是SPD的电压。不是内存电压。

网友:
1代的内存,你量四边的4个脚,有个地,有个上拉电压,有个3.3SPD,有个内存电压,全部量下,就知道内存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MS-5...是V星专用的.防伪芯片..!
华硕..也有专用防伪芯片...!

网友:
呵呵 MSI板子 你要找月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