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笔记本南桥北桥...

楼主(2009-08-20):
怎么测笔记本南桥北桥,新手学习...  基地那里可以学到测电子配件...  基地新手区在那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量电压和总线,一般只有这些方法

网友:
基地新手区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35-1.html
不加电可以测量南北桥的供电点的对地阻值,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2010-01-18):
找个好板对量它的对地阻值或用准断卡来判断啊

网友:
一般就阻值和电压了,其它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