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神州老是断电或死机!

楼主(2009-08-20):
神州笔记本冷开机就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不久时不时就会死机(鼠标都动不了,画面也不能动),更多的是会断电(电源灯不亮,黑屏),我就重装系统,拷完系统,解压一半就死机了,卡住不动。我发现CPU(478针的)发热很厉害,也换了另一个试,还是很热。风扇是转的,只有一条內存(DDR1),硬盘也很热。我都搞糊涂了!依家还装不了系统。你们有咩高见呐?

网友:
既然打开了,该清洁的就做,接触不好的就处理一下,估计应该有收获的。

网友:
风扇口清理了没有

网友:
你看下散热片是不是已经被灰尘都堵严实了,清理下吧

网友:
清洁搞干净还是不行,后来加了厚厚的散热膏,开机后终于装到了系统,以为解决问题了,但看电影试机,不到半个小时又断电了,冷机开机还可以正常开机!真郁闷!

网友:
我也修到个神舟的P170 装的是台机1.7的CPU  也是冷机正常 用一会就掉电了   愁死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CPU温度,如果温度异常检查CPU供电部分,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晕,很明显的CPU过热症状,导热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