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2黑屏绿灯3秒左右转黄灯

楼主(2009-08-20):
我今天刚接了个这型号的机.先是开机亮绿灯3秒左右转黄灯,在绿转黄期间测RGB电压在37左右.高压有.转黄灯时便无电压.检杳电板上有很多虚焊,便一一焊上.开机还是老样子,但在测晶振其中一个脚电压时,黄灯转绿灯同时听见微动声响.不过马上又转到黄灯,同时在亮绿灯时显示器没有看见任何字,就是按调节开关什么也没有.
黑屏

网友:
加焊主板左下角脚位比较多的大芯片,电压不正常,拆开小板,量对地阻值,RGB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打通路先,别急着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