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刷不回来了!

楼主(2009-08-20):
MX400的显卡,黑屏,各路电压都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所以从网上下了一个BIOS,打算用编程器(威龙VP280)刷写,这张显卡上的BIOS芯片为:MEGAWIN MM25SB512S(8脚的)。后来发现这个编程器并不支持这个芯片,(程序器件列表里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SST 25vf512 这个片子,容量,引脚定义和MM25SB512S完全相同,且我的编程器也支持,所以我就选定了这个器件,编程器可以正常读出MM25SB512S里的东西了,但在写入时速很慢,10钟左右(一般只要几十秒),最后提示错误,重复几次都一样,再读芯片,里面已经为空,写已写不进。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把芯片焊回去,用另一張PCI显卡進DOS模式下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刷BIOS也要用编程器吗???

网友:
25vf512  我的以前一块440就是这个BIOS的,我的情况是进游戏黑屏(有声音)~~MATS无报错,于是刷BIOS,刷后点不亮,放着很久了,郁闷。我无编程器,现在用的那块主板竟然不支持DOS下刷BIOS~~(主板系RS400A) 只好在XP下刷,能刷,一块花屏的6600装上,集成开机,XP下的nvflash刷,OK!!吹下焊回440!ok,完全正常!!后来测试25vf512 已经坏了,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楼主刷前没有备份?

网友:
MEGAWIN MM25SB512S 是台灣笙泉科技 生產的 SPI-FLASHROM  該產品屬停產產品  必需用 該公司或有支援的 編程器 寫回   腳位相容 可是燒錄時 時序波型不同 還有頻率也不一樣 如果有備份的 顯卡 BIN-CODE {ROM資料} 可以寫在 相同容量腳位相容的器件上 然後把原來MM25SB512S 解焊下來 不要用 用新編程好的  相同容量腳位相容的器件 25XX  然後 焊回 原顯卡

网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如果換了新ROM還是不能用  別緊張  重新編程一次  然後設定暫存器加密位 BP-0  BP-1   SPWIN   這三個加密位  致能開啟  打勾  用編程器 編程一次   寫到 ROM裏 既可  本人處理這種問題不下數十次  沒次都成功  在此分享

网友:
我才买了一个山寨编程器啊,大家不要打击我的信心了

网友:
IC坏了,你怎样刷都没有用.买一个IC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