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代工联想的L-VK8M890G无VCORE

楼主(2009-08-20):
故障板全板无复位。量测发现CPU无供电,上下管G级无电压(无示波器)。遂怀疑PWM芯片ISL6566。
ISL6566 上VID有高低电压变化组合,  EN脚电压4.5V,是不是有点偏高? PGOOD脚无输出?
更换6566无果,求高手支招?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板,昂达K8T800-s(型号有点记不清了),电源芯片为ISL6566,触发无CPU供电,北桥供电有两组,一组有电压,一组为0V,(有电压的一组好像是1.5V,记不清了),内存供电管子烧一个洞(鼓出来的),换内存供电管,内存电压上来了,但仍然无CPU供电,量北桥供电为47欧,换MOS管,仍然无CPU和北桥供电。换CPU,电压上来了,机器正常使用。所以,无CPU供电不一定就是供电问题,桥及CPU不正常都有可能引起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