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H-GJ15L液晶显示器开机30分钟后闪屏

楼主(2009-08-20):
一台联想LXH-GJ15L液晶显示器开机30分钟后不定时闪屏,屏幕黑下就亮,有时黑1秒有时黑2-3秒,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MCU程序坏了,写一下程序吧

网友:
黑的时候指示灯的状态如何.也会同时黑吗?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绿色正常,黑屏的时间不一定,有时1分钟黑一次,有时3秒5秒黑一次,黑屏以后显示正常,就是不段的黑亮。能是MCU程序坏了吗?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