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5跑C1,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要怎么解决

楼主(2009-08-20):
GA-P35跑C1,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还有所有的AD线的对地阻止都是正常的,电压也一样,因为手头没有
示波器
量不了电压,我的判断是北桥挂了,请问有遇到这样的朋友我的判断可以吗,
示波器

网友:
你有没用小喇叭测啊!看是不是真的不读内存啊!如果真的不读的话像你说的那样刷下BIOS看咯

网友:
技嘉的板可以考虑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