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工作条件正常可是跑00求助

楼主(2009-08-20):
还是GA-P35,查CPU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南北桥的供电也正常,请问该怎么下手

网友:
U座是不是贴片的啊!是的话就看下座子了,要不就是刷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75针的应该算 是你说的贴片吧,反正我只见过这一种,请问座子除了贴片的还有哪几种?

网友:
还有针插的,不过现在少了,bga的一般压座子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