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O2 SE跑E0求助

楼主(2009-08-20):
ASUS P5LO2 SE跑E0,BIOS已经刷过了,内存和CPU 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请问要怎么解决!
cpu

网友:
什么座?压一下试试

网友:
主板修不起
775的,压了没用,

网友:
E0这个代码本身就是档在内存,建议主要以修内存为主从新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