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NP6AXP 775主板开机点不亮 电感故障?

楼主(2009-08-20):
ODINP6AXP 775主板开机点不亮.测CPU假负载供电1.0正常,时钟0.5正常.复位0V.PG0V.

跑复位电路时,发现南桥靠PCI-E位置一个标有L42的贴片电感没了.痕迹很明显.

不知道故障是否是它引起的?这个L42的贴片电感比普通主板上的贴片电感稍大了一点.由于手上没有相似废板.只有比它小的贴片电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替换一下?

网友:
L42的贴片电感用什么死地的电感 换

网友:
随便找一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去再试!

网友:
只要是 电感都是相通的,你就是弄一堆锡在那也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找了一个体积相同电感换了上去,因为手上没有24针电源.用20 针检测,测假负载CPU供电0.99V,正常,CPU时钟正常,复位0.PG0,测复位针有3.3V,接下来怎么办啊?

网友:
帮脚都连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