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假负载有CPU核心供电上CPU无核心供电)

楼主(2009-08-20):
今天一块478主板 上假负载有CPU核心供电  上CPU无核心供电跑00
上CPU测量电源IC VID脚 所有都为3V高电平 直接换电源IC 开机跑码OK

网友:
能解释下为什么上假负载的时候会有电压而上CPU就没有电压呢?

网友:
假负载跟真cpu应该VID脚拉低电压不一样照成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照成假负载可以,而真cpu不行

网友(2009-10-24):
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呢?我有一块主板是 ISL6568,上假负载供电正常,上CPU也是VID 全为1,对应电压是0。

网友:
VID要高电平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对于478的板子,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要从VID组合为考虑!

网友:
478的是没有VCC-VID吧

网友:
VID脚是哪几个脚?

网友:
VID是CPU缺角向下,摇杆向下,第一排的从右向左,第四个点,1.2V左右。

网友:
VID要高电平才是正常的吗?
引用 网友A:

要有高低电平组合,见电源IC PDF就知道对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