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精英945GCT-M2无主复位)

楼主(2009-08-20):
量PCI bios IDE 复位点全到IT8718F IO 翘起IO31脚 量南桥给IO的主复位有3V电压
换IO 主板复位正常

网友:
请说明下你的板子的故障是不是不开机,还是开机没复位?

网友:
你在没有翘起IO 31脚时是一个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这算什么经验啊!算是挣分的吧!什么都简单化了,还什么经验啊!

网友:
请楼主说明白一点好吗?

网友:
楼主
说明白点嘛

网友:
就是啊,没有说明白看了更晕啊……

网友:
I/O还管CPU复位?没有看到过哦

网友:
明白了大概意思~~IO坏了对吧~~

网友(2009-12-06):
IO坏引起全板复位不正常~这个确实是一个基本的经验~

网友:
内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