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头疼问题 急 急 急~~~~

楼主(2009-08-20):
一DELL 710M 用可调电源无反映 有时候能触发下
但是立即掉电 想是有短路 拆板 加电故障一样
19V电压有加到max1999的20#,3V,5V的上管的D级
这应该是触发后才有3。3 5V 产生的   然后断路两大电感
采用烧电 加几V 的时候 发现 1999 以及一上官发烫
再测两高管 一个有点偏低拿掉也一样 换后 加电 还是一样
是桥短路么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短路的机子都那么难搞  难道非要一个个都拆掉么
还有短路为什么总是系统芯片发烫还有高管 碰到几个了 要是后级负载短路为什么不是负载本身呢???

网友:
希望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多谢了

网友:
现在真的很郁闷整了半天了
补充点我下午换两高管和加焊一个电感后不短路了
待机能上0.02 但是测系统两精密阻值都大 肯定坏了 而且高管D也没19.5V了 4.7精密一端有19V 另一端只有3.几了 是哪的问题啊
明天准备换好的上去看看不行就没办法了  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哪短拆哪了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别的方法,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方法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换1999

网友:
楼主 有这个本的图纸吗  我帮你分析啊

网友:
你看下DL5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最好赚钱了 短路的好啊  拆

网友:
你量过对地的阻值吗?你找个这款主板电路图,把3。3V线路   5V线路以及你有怀疑的芯片各引脚都量一下,对地阻值不正常的你全拆掉,一直到对地阻值正常就OK了

网友:
小贝花有篇640m的笔记本和你的相似,看一下他的思路吧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640m

网友:
N沟道和P沟道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乱呀!看不懂你在做什么